mentor ee和mentor wg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3-06-13):
mentor ee和mentor wg有什么区别啊,看到过好多次了,是不是所用的软件不一样。

网友:
mentor公司算是生产PCB设计软件在种类上最多的一家公司了吧,而且名目多,叫法也很复杂。以前用过protel、cadence、pads,现在想研究一下其他的pcb设计的东东,发现mentor产品另有一番天地,只是名称就搞得我很头痛,在网上搜罗很久,总算有点眉目。在此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一能让大侠们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二或许也能给尚有疑惑的人提供一下参考:
首先是Pads,是mentor公司收购的,现在最新版是pads2007,PADs是大家都熟悉的工具,就不多说了。他包含以下软件工具:

PADS2007
   原理图设计工具
        PADS Logic
        DxDesigner (简称DX)
        PADS I/O Designer
  仿真分析工具
     HyperLynx
     HyperLynx Analog
     HyperLynx Thermal
   PCB设计布线工具
     PADS Layout
     PADS Router
     PADS AutoRouter
     PADS High-speed Routing
生产制造相关工具
     CAMCAD Professional
     visECAD
     CAMCAD Data Suite
     CAMCAD Test Suite
     eSight DFM
     BOM Explorer
     Data Exchange
     CAMDOCS

Expedition

    接下来是   Expedition,他也有一些列的称呼:2005版的被称为 Expedition.Suite,现在被称为 Expedition Enterprise(EE),更多的人叫他WG(workgroup)、EXP,最新版是2007,好像是出到sp5。最新版Expedition Enterprise2007包含以下软件工具:
    原理图设计工具
       DxDesigner
       I/O Designer
       Constraint Editor System
       RF Design
   仿真分析工具
         HyperLynx
         HyperLynx Analog
         HyperLynx Thermal
         ICX / TAU
         Quiet Expert
   PCB设计布线工具

         Expedition PCB
         Topology Router
         TeamPCB
         Xtreme Design
         FabLink XE
         Automation
         RF Design
  数据管理工具
         DMS
         Library Manager
   生产制造相关工具

         CAMCAD Professional
         visECAD
         CAMCAD Data Suite
         CAMCAD Test Suite
         eSight DFM
         BOM Explorer
         Data Exchange
         CAMDOCS
       以前的版本中还包含 原理图设计工具:Design Capture(简称DC),但是现在没有了, 在本论坛的帖子:  <http://www.pcbbbs.com/dispbbs.as ... D=171565&page=3> 里有这样的论述:
在WG2005中,有两种原理图工具:DC和Dx,但是DC只走CDB流程,而Dx走CDB流程和netlist流程
对于CDB流程和netlist流程来说,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在EE2007中,原理图工具只有Dx,而且据说只走CDB流程,但是鉴于PADS2007中也可以使用,可以肯定的是在PADS2007中Dx是可以产生netlist,因此这两者中的Dx有些差别。(这些是推测,没有具体论证过)
在WG2005中,使用Dx,使用CDB流程时,与expedition链接的操作是:1.compile CDB  2.package CDB.在该流程中,经过这两步操作后,器件都会自动加上refdes,所以不用担心担心这个问题,就算有些器件如‘C?’‘U?’什么的,都会自动标为C1,C2等
使用netlist流程时,与expedition链接的操作是:1.create refdes  2.create PCB netlist
而DC只能走CDB流程,与expedition链接的操作与Dx类似个人感觉DC比较好用,但不知mentor为什么在EE2007中就没有自带DC。

Boardstation
又被称为Boardstation Enterprise(EN),最新版的被称做:BSXE2007。他包含以下软件工具:
    原理图设计工具
         I/O Designer
         Board Architect
         Design Architect
         Constraint Editor System
         RF Design
  仿真分析工具
         HyperLynx
         HyperLynx Thermal
         ICX / TAU
         Quiet Expert
         AccuSim II
  PCB设计布线工具

         Topology Router
         TeamPCB
         Board Station RE
         Board Station XE
         Xtreme Design
         Automation
         FabLink XE Pro
         RF Design
   数据管理工具

         DMS
生产制造相关工具

         CAMCAD Professional
         visECAD
         CAMCAD Data Suite
         CAMCAD Test Suite
         eSight DFM
         BOM Explorer
         Data Exchange
         CAMDOCS

看得头晕,感觉差不多/。。。

网友:
其实差不多的吧,一样的软件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A:
一直想学。但是没有学会。

最后 我把allegro学会了。

资料太少。是主因。

估计mentor  看不起我们这些游勇。

网友:
楼主god,要好好看看一下

网友:
Mentor很严谨,整个使用都必须符合它的一板一拍

网友:
ee 和 wg 就是一回事
不过 ee 过于严谨,要踏实用下去才行,而且最好团队开发,一些基础性的费时的工作一起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学。但是没有学会。

最后 我把allegro学会了。

怎么会,mentor肯定是想让我们都用他的软件。买了本书看还不错

网友(2016-07-20):
    也是一直有这个疑问,获取了一点信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