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on中的快捷方式求教

楼主(2013-06-13):
如果想显示某一层,或者是切换到某一层如何操作谢谢大神。我用的是expedion 9.5

网友:
命令是cl No.也可以将此命令自定义为想要的快捷键。

网友A:
我一直用键盘的方向键,难道7.9.5有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键盘的方向键,难道7.9.5有改动……

方向键没有用

网友(点评):
方向键怎么会没有用呢?

网友:
用方向键多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向键没有用

试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2013-07-13):
按一下数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