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下AD10最近故障频频?

楼主(2013-06-14):
最近在编译的时候老是报错: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DD89439 in module 'IntegratedLibrary.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at 0DD89439.,破解过的啊,之前用着没问题,就最近几天时不时的弹出来耽误事。

另外还老是自动弹出请等待的对话框,之后就是一个错误警告,如下图所示,不知道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还请高手予以指点,多谢了

楼主:
补充一张

网友(2013-07-27):
破解过期了,把破解文件重装一下

网友:
要么是你系统的架构改变了。你装过CAD这类的软件才有这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