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下代码是否可以精减一下!!

楼主(2013-06-14):
以下是我喜欢精减的代码!
附件是整个skill的原码!主要想通过软件入的方式做出一个阻抗表!!
这是我早期做的表,现在想精减一下,或者请高手们指一点别的指令也能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
        case(myform->cuRField

                        ("SW0"
                                zzSW[0] = myform->curValue

                        )

                        ("SW1"
                                zzSW[1] = myform->curValue

                        )

                        ("SW2"
                                zzSW[2] = myform->curValue

                        )

                        ("SW3"
                                zzSW[3] = myform->curValue

                        )

                        ("SW4"
                                zzSW[4] = myform->curValue

                        )

                        ("SW5"
                                zzSW[5] = myform->curValue

                        )

                        ("SW6"
                                zzSW[6] = myform->curValue

                        )

                        ("SW7"
                                zzSW[7] = myform->curValue

                        )

                        ("SW8"
                                zzSW[8] = myform->curValue

                        )

                        ("SW9"
                                zzSW[9] = myform->curValue
                        )

                        ("SW10"
                                zzSW[10] = myform->curValue

                        )

                        ("SW11"
                                zzSW[11] = myform->curValue

                        )

                        ("SW12"
                                zzSW[12] = myform->curValue

                        )

                        ("SW13"
                                zzSW[13] = myform->curValue

                        )

                        ("SW14"
                                zzSW[14] = myform->curValue

                        )

                        ("SW15"
                                zzSW[15] = myform->curValue

                        )

                        ("SW16"
                                zzSW[16] = myform->curValue

                        )

                        ("SW17"
                                zzSW[17] = myform->curValue

                        )

                        ("SW18"
                                zzSW[18] = myform->curValue

                        )

                        ("SW19"
                                zzSW[19] = myform->curValue

                        )
)

网友:
        when(myform->curField && atoi(myform->curField)
                zSW[atoi(myform->curField)] = myform->curValue
        )

网友:
LZ去语法文档中看下makeTable的用法
还有你的所有变量都是全局变量,这样会有很多问题的
既然都用到全局变量了,不妨在创建filed的时候就将动态创建的filed全部记录下来,以供回调函数使用,如果不用全局变量,可以用form传值

定义时
myform = axlFormCreate(gensym() CreateWidthFormfile '("NE" "msglines" 0) 'CreateWidthFormfileAction t nil)
myform->myvalue = "54321"

回调函数中使用
v = myform->myvalue

v=>"54321"

网友:
        when(myform->curField && atoi(myform->curField)
                zSW[atoi(myform->curField)] = myform->curValue
        )

非常感觉,,已经可以使用在代码中,一直以胶case是操作指令,没想到是可以做成判断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