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封装库转成AD09库,怎么弄?

楼主(2013-06-14):
    各位大侠
       新到一公司,因为他们之前有人用pads,现在统一用AD09,需要把之前线路图,PCB转成AD的,好后期的改版和维护,当然也有库中的元件,有没有哪位大侠对这个转文件比较在行的,指点一下。网上说怎么转的都有,是在看的头晕。

网友A:
    可以先转PCB     然后再由PCB生成库
但是
    PADS很多丝印是放在all layer甚至 top layer   所以你要检查好   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转PCB     然后再由PCB生成库
但是
    PADS很多丝印是放在all layer甚至 top layer   所以你要检查 ...

    一个PADS画的板子转成AD的,转过来,我疯了,原理图什么的本来之前的就不规范,没有一一对应,现在转成AD就更乱了,我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