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CU IO脚被烧坏的疑问……

楼主(2013-06-14):
mcu 的IO脚,一般能提供10~30mA的电流。现在已知IO脚电平3.3V,假设LED导通电压2.1V,最大电流值大于IO口可供电流。现在,我串接一颗LED+功率足够的1ohm电阻在IO口上。问,这个IO会被烧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仔細芯看片資料,不是說什麼一般可以推 10mA ~ 30mA。

以前用 Zilog Z80182,管腳輸出只有 +/-2mA 的驅 ...

谢谢狗大人。

网友:
不会烧掉,建议加串接电阻大点如1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我直接把IO引脚短接到地,你觉得会烧掉IO吗?还是会烧掉电源?

我觉得这样子会先烧IO口再烧电源。

网友:
不建议如此使用,三极管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或者你用低电平点撒,灌电流一般大于拉电流的。

网友:
我认为不会烧掉,事实上会不会烧掉和IO的输出电路有关系。
如果一般的单个mos管或者三极管输出的话,那么输出高电平时,这个输出三极管是关闭的,相当于3.3V电源经过电阻和led到地上,这种情况下,所谓烧掉就是烧了mcu内部集成的这个电阻,比如下面这种情况(51单片机P1口):

推挽输出的情况类似,只是与电源相连接的mos管导通而和地相连的mos管关闭而已,只要mcu内部保护得当是不可能烧毁的,比如下面(实际情况应该会加保护电阻吧,不然这种情况貌似真的会烧掉。。):

驱动能力是几十个mA,说明内部一定加了保护电路,IO最大只能提供这么多电流,而这个电流一定是在他承受范围内的,所以烧毁IO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不知道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我直接把IO引脚短接到地,你觉得会烧掉IO吗?还是会烧掉电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LZ要是不差钱的话,就放手尽管一试啦。反正肯定不会烧电源,最多把MCU给烧了。

网友:
要仔細看芯片資料,不是說什麼一般可以推 10mA ~ 30mA。

以前用 Zilog Z80182,管腳輸出只有 +/-2mA 的驅動能力,拿去推 LED 死了一堆退修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IO口高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亮了。
电流从3.3V进到MCU的电源输入,再从IO口出来,到发光二极管,最终 ...

谢谢,现在我直接把IO引脚短接到地,你觉得会烧掉IO吗?还是会烧掉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的很好,那我直接短接到地

那就是IO口高电平时,发光二极管亮了。
电流从3.3V进到MCU的电源输入,再从IO口出来,到发光二极管,最终留到GND上?
如果不用三极管的话,还是建议IO设置为低电平二极管发亮,因为IO输出电流(拉电流)的能力要比吸收电流(灌电流)的能力差好多。
如果非要设置为IO口高电平二极管发亮的话,可以按bluskly说的,用三极管。
如果二极管需较大的电流才能驱动的话,建议还是用三极管,MCU只是控制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发光二极管,IO口是高电平的时候亮,还是低电平的时候亮啊?

问的很好,那我直接短接到地

网友B:
你的发光二极管,IO口是高电平的时候亮,还是低电平的时候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IO引脚问题。没敢尝试~~那假如直接把IO短接到地呢?会烧电源还是IO引脚?

一般的话,不会烧掉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烧掉。就怕你LED点不亮或者亮度不够。其实我建议你加三极管,或者采用电流灌进去的设计。

没遇到过IO引脚问题。没敢尝试~~那假如直接把IO短接到地呢?会烧电源还是IO引脚?

网友C:
不会烧掉。就怕你LED点不亮或者亮度不够。其实我建议你加三极管,或者采用电流灌进去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