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4):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新建了一个project,当我从库里面放元件进来的时候,发现元件的PIN NAME字体都变大了,这是为什么?以前做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啊,都是同一个库里的元件,怎么放在不同的project里面,PIN NAME的字体变大呢?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有沒有變更 ORCAD 整體設定?使得默認顯示字體變大。所以新的 project 會跟著變更後整體設定值去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變更 ORCAD 整體設定?使得默認顯示字體變大。所以新的 project 會跟著變更後整體設定值去顯示。

更改过,但是我修改回来,还是这样子

网友:
二種可能性:
(1) ORCAD 的 BUG。只能你建議安裝補丁。
(2) 【更改过,但是我修改回来,还是这样子】 ===> 根本沒改回來。請先關掉ORCAD,重新開啟ORCAD,再檢查一次,真的改回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