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疑问?

楼主(2013-06-14):
diameter和drill size是什么关系,意义有什么不同?请高手解答

网友:
在哪里看到这两个字的?

网友A:
dirll size 是钻孔尺寸,diameter是焊盘尺寸,一般在圆形的焊盘或过孔中用到。

网友:
你这是在建元件封装时用到的吧,或者是在建立过孔时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rll size 是钻孔尺寸,diameter是焊盘尺寸,一般在圆形的焊盘或过孔中用到。

说得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答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