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PADS导入HyperLynx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预先在tools-options-split/Mixed Plane里面选择all plane data,和generated plane data,然后付铜,包括电源与地平面的付铜,然后就是tools-analysis-signal/power integrity,pads导入HyperLynx时,遇到几个选项不知道怎么选,下面04图箭头那几个。请大师批点一下。

网友:
默认就行,不用管

网友:
导出后打开就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网友:
  高手们~~~~~都在哪啊

网友(2013-09-02):
顶上去,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3-10-21):
看来都没有怎么用这仿真软件呀

网友(2014-10-10):
是啊,普遍的LAYOUT工程师都没用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