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接孔问题

楼主(2013-06-14):
压接器件的孔偏差1MIL为影响装件吗?为什么?

因为我看大家的压接孔的值弄都做的很精确,不知道 偏差1MIL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1mil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个压接孔为什么会要求精确,是由于压接的特性决定。压接是通过外力强迫将器件压入板孔内,这时如果偏差大一点的话可能会造成孔壁破损,这样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