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的DESIGN CAPTURE和EE2007下的改版

楼主(2013-06-14):
在DESIGN CAPTURE下修改原理图后,导入到了EE2007下,新添加的元器件都从原理图导入到PCB中了,但原PCB中有的元器件(新原理图中已删除的元器件)仍在,
如何能实现原理图中删掉的器件,在PCB中也自动被删除呢?

网友:
还在的器件有网络吗?

楼主:
那些原理图中已被删除但PCB中仍在的器件无网络连接。

网友:
前标的时候有个unused parts 选delete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在前标的时候选中DELETE后就可以了,

再请教个问题,改版的时候大家都如何做来提高效率呢,能否大概说说,
另外原理图中的元器件都显示了PART NAME,“属性”中PART NAME已经是NONE了,但各个阻容都还显示了其PART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