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大指点!代码可以在软件开启后运行一次,第二次指令就无法打开!!

楼主(2013-06-14):
现代码已完成所有需要的功能,但是有一个BUG一直无法解决,就是在确后数据后执行OK(进入第498行的函数时)
,第一次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正常输出,但是在软件完全关闭后,再用"zz1",指令时,就无法第二次打开!!
请大大们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为方便大大们不必要的扣分指导,原码复制如下!
axlCmdRegister("zz1" 'stack_layer)
(defun stack_layer ()
                        time = getCurrentTime()
                        time = parseString(time)
                        day = nth(1 time)
                        month = car(time)
                        month = upperCase(month)
                        year = nth(3 time)
                        date = strcat(" Date: " day " " month " " year)
                        Set_stack_layer()
                        choose_row_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Set_stack_form_file nil 'Set_stack_layer_Action t)
                        axlFormDisplay(choose_row_form)
                        axlUIWPrint(choose_row_form date)
                        when(isFile(Set_stack_form_file)
                                deleteFile(Set_stack_form_file)
                        );when

;                        Create_stack_layer()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Create_form_file nil 'Create_stack_layer_Action t)
;                        axlFormDisplay(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axlUIWPrint(Create_stack_layer_form date)

                )

(defun Set_stack_layer ()
        drain()
        Set_stack_form_file = "choose_row_form.form"
        choose_row_form = outfile(Set_stack_form_file "w")
        fprintf(choose_row_form "#Created by xml2bnf  perl utility\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Coded by Venkata Ramanan/Santa Clara, CA\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FORM AUTOGREYTEXT\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FIXED\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PORT 40 30\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HEADER \"Form Field Type Demo\"\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POPUP <ENUM>\"ITEM1\"\"0\",\"ITEM2\"\"1\",\"ITEM3\"\"2\",\"LAST ONE\"\"3\".\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POPUP <Row_Numer_List>\"\"\"0\",\"1\"\"1\",\"2\"\"2\",\"3\"\"3\",\"4\"\"4\",\"5\"\"5\",\"6\"\"6\",\"7\"\"7\",\"8\"\"8\",\"9\"\"9\",\"10\"\"10\".\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TILE\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 ENUM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FIELD Row_Numer\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FLOC 28 1\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STRFILLIN 2 5\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FGROUP \"Form1\"\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POP \"Row_Numer_List\"\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OPTIONS multiselect prettyprint\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ENDFIELD\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TEXT \"Choose the row of impedance  :\"\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FLOC 2 1\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TGROUP \"Form1\"\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ENDTEXT\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ENDTILE\n\n")
        fprintf(choose_row_form "ENDFORM\n\n")

        close(choose_row_form)
)

(defun Set_stack_layer_Action (choose_row_form)
(let (t1 item index field cnt)(printf "field/value %L = %L (int %L\n)"
choose_row_form->curField choose_row_form->curValue, choose_row_form->curValueInt )
(printf "doneState %L\n" choose_row_form->doneState )
case(choose_row_form->curField
                ("Row_Numer"
                        Row_Numer = atoi(choose_row_form->curValue)
;                        printf("Row_Numer = %d \n" Row_Numer)
;                        when(isFile(Create_form_file)
;                                deleteFile(Create_form_file)
;                        );when
                        Create_stack_layer()
                        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Create_form_file nil 'Create_stack_layer_Action t)
                        axlFormDisplay(Create_stack_layer_form)
                        axlUIWPrint(Create_stack_layer_form date)
                        printf("Row_Numer = %d ***\n" Row_Numer)

                        declare(NAMELayer[Row_Numer])
                        arrayp(NAMELayer)
                        declare(SWline[Row_Numer])
                        arrayp(SWline)
                        declare(DWline[Row_Numer])
                        arrayp(DWline)
                        declare(DSline[Row_Numer])
                        arrayp(DSline)

                declare(zzSW[Row_Numer])
                arrayp(zzSW)
                declare(zzDW[Row_Numer])
                arrayp(zzDW)
                declare(zzDS[Row_Numer])
                arrayp(zzDS)

                for(lay 0 Row_Numer-1
;                        wSingle[lay] = nth(lay l_layer)
;                        wSingle[lay] = sprintf(nil "wS%d" lay)
                        NAME = nLayer[lay]
                        SW = wSingle[lay]
                        DW = wDiff[lay]
                        DS = wSpace[lay]
                        NAMELayer[lay] = sprintf(nil "zNAME%d" lay)
                        NAMEL = NAMELayer[lay]
                        SWline[lay] = sprintf(nil "zSW%d" lay)
                        SWL = SWline[lay]
                        DWline[lay] = sprintf(nil "zDW%d" lay)
                        DWL = DWline[lay]
                        DSline[lay] = sprintf(nil "zDS%d" lay)
                        SDL = DSline[lay]
                        zzSW[lay] = "0"
                        zzDW[lay] = "0"
                        zzDS[lay] = "0"

                        if( boundp('SWL)!=nil then
                        NAMEL = "nil"
                        SWL = "nil"
                        DWL = "nil"
                        SDL = "nil"
                        )
                        printf("++++SWline++++%s++++++++\n"  SWline[lay])
                        axlFormSetField(Create_stack_layer_form NAME NAMEL)
                        axlFormSetField(Create_stack_layer_form SW SWL)
                        axlFormSetField(Create_stack_layer_form DW DWL)
                        axlFormSetField(Create_stack_layer_form DS SDL)
;                        printf("----%d------\n" lay)

;                        printf("***SW**%s**xxs**%s**\n" SW  xxs)

                        )

                )
        )
                )

        if((nequal choose_row_form->doneState 0)
        axlFormClose(choose_row_form))
)

(defun Create_stack_layer ()
        printf("**************\n")
        Create_form_file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form"
        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outfile(Create_form_file "w")
        if(car(axlDBGetDesignUnits())=="mils" then
                        ZUnit = "mil"
                        else ZUnit ="mm"
                );if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Created by xml2bnf  perl utility\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Coded by Venkata Ramanan/Santa Clara, CA\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ORM AUTOGREYTEXT\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XED\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PORT 80 30\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HEADER \"Form Field Type Demo\"\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ILE\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ENUM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EXT \"LAYER\"\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2 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TEXT\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EXT \"50 ohm\"\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19 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TEXT\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EXT \"100 ohm\"\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31 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TEXT\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EXT \"Reference layer\"\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48 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TEXT\n\n")
        n = 0

                p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
                l_layer = p->groupMembers
                nblayer = p->nChildren
                declare(nLayer[Row_Numer])
                arrayp(nLayer)
                declare(wSingle[Row_Numer])
                arrayp(wSingle)
                declare(wDiff[Row_Numer])
                arrayp(wDiff)
                declare(wSpace[Row_Numer])
                arrayp(wSpace)

        for(lay 0 Row_Numer-1
                        nLayer[lay] = sprintf(nil "NAME%d" lay)
                        NAME = nLayer[lay]

                        wSingle[lay] = sprintf(nil "SW%d" lay)
                        SW = wSingle[lay]

                        wDiff[lay] = sprintf(nil "DW%d" lay)
                        DW = wDiff[lay]

                        wSpace[lay] = sprintf(nil "DS%d" lay)
                        DS = wSpace[lay]

                i = lay*2+4
;                printf("i = %d\n" i)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Inpu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ELD %s\n" NAME)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2 %d\n" i)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SIZE 8 2\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STRFILLIN 14 70\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VALUE \"Input layer\"\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FIELD \n\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Inpu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ELD %s\n" SW)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19 %d\n" i)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SIZE 5 2\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STRFILLIN 4 70\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VALUE \"20\"\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FIELD \n\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EXT \"%s\"\n" ZUnit)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26 %d\n" i)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TEXT\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Inpu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ELD %s\n" DW)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30 %d\n" i)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SIZE 6 2\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STRFILLIN 9 70\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VALUE \"20/10\"\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FIELD \n\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Tex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EXT \"%s\"\n" ZUnit)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42 %d\n" i)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T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TEXT\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Input Field in Form##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ELD %s\n" DS)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48 %d\n" i)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SIZE 20 4\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STRFILLIN 20 70\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VALUE \" Input reference layer\"\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FIELD \n\n\n")
        )
        ok_row = Row_Numer*2 +6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ELD myOK\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13 %d\n" ok_row)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MENUBUTTON \"OK\" 14 3\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FIELD \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Button Field in FORM ## \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IELD Cancel\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LOC 34 %d\n" ok_row)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MENUBUTTON \"Cancel\" 13 3\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FGROUP \"Form1\"\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FIELD \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TILE\n\n")
        fprintf(Create_stack_layer_form "ENDFORM\n\n")

        close(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defun Create_stack_layer_Action (Create_stack_layer_form)
        (let (t1 item index field cnt)(printf "field/value %L = %L (int %L\n)"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Field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Int )
        (printf "doneState %L\n" Create_stack_layer_form->doneState )
                case(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Field
                        ("NAME0"
                                nLayer[0]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printf("nLayer[0] = %s \n" nLayer[0])

                        )
                        ("NAME1"
                                nLayer[1]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2"
                                nLayer[2]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3"
                                nLayer[3]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4"
                                nLayer[4]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5"
                                nLayer[5]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6"
                                nLayer[6]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7"
                                nLayer[7]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8"
                                nLayer[8]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NAME9"
                                nLayer[9]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0"
                                zzSW[0]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1"
                                zzSW[1]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2"
                                zzSW[2]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3"
                                zzSW[3]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4"
                                zzSW[4]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5"
                                zzSW[5]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6"
                                zzSW[6]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7"
                                zzSW[7]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8"
                                zzSW[8]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SW9"
                                zzSW[9]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0"
                                zzDW[0]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1"
                                zzDW[1]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2"
                                zzDW[2]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3"
                                zzDW[3]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4"
                                zzDW[4]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5"
                                zzDW[5]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6"
                                zzDW[6]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7"
                                zzDW[7]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8"
                                zzDW[8]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W9"
                                zzDW[9]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0"
                                zzDS[0]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1"
                                zzDS[1]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2"
                                zzDS[2]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3"
                                zzDS[3]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4"
                                zzDS[4]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5"
                                zzDS[5]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6"
                                zzDS[6]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7"
                                zzDS[7]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8"
                                zzDS[8]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DS9"
                                zzDS[9] = Create_stack_layer_form->curValue

                        )

                        ("myOK"
;;;;;;;;;;;;;;;;;;test date;;;;;;;;;;;;;;;;;;;;;;
;                                for(i 0 Row_Numer-1
;                                        printf("*************\n")
;                                        printf("layer name = %s \n" nLayer[i])
;                                        printf("single width = %s \n" zzSW[i])
;                                        printf("different width and space = %s \n" zzDW[i])
;                                        printf("refernce layer = %s \n" zzDS[i])
;                                );for
;;;;;;;;;;;;;;;;;;test date;;;;;;;;;;;;;;;;;;;;;;

                                Impedance_table();开启后在软件件内无法执行两次以上
                                axlClearSelSet()
                                axlFormClose(Create_stack_layer_form)
                                printf("test\n")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Cancel"
                                axlFormClose(Create_stack_layer_form)

                        ;Button Field
                        ;Enter Action Here

                        )
        )
)

if((nequal Create_stack_layer_form->doneState 0)
axlFormClose(Create_stack_layer_form))
)

defun( Impedance_table ()
        stack_layer = "MANUFACTURING/IMPEDANCE"
        axlClearSelSet()
        Display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stack_layer t)
        axlDBRefreshId(axlDBGetDesign())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text lines ) ?onButtons '(noall shapes text lines))
        axlDeleteObject(axlGetSelSet( axlAddSelectAll() ) )
        axlVisibleSet(Display)
;        axlClearDynamics()
        Unit=car(axlDBGetDesignUnits())
        case(Unit
                ("millimeters" u=1)
                ("mils" u=40)
        );end case
        L=66*u
        H=-1*(5+Row_Numer*4)*u
        axlClearDynamics()
        mypath = axlPathStart(list( 0:0 L:0 L:H 0:H 0:0))
        axlAddSimpleMoveDynamics(0:0 mypath "path" ?ref_point 0:0)

        if(axlIsLayer(stack_layer) == nil then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stack_layer)
        );if
        (axlUIWRedraw nil)
        axlVisibleLayer(stack_layer t)

        pointStart=nil

        pointStart = axlEnterPoint()
        Px=xCoord(pointStart)
        Py=yCoord(pointStart)
        myorient=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4",?rotation 0., ?mirrored nil, ?justify "left")

        axlDBCreateText("IMPEDANCE_TABLE:",list(Px+3*u Py-4*u+100),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axlDBCreateText("LAYER",list(Px+3*u+100 Py-4*u-100),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axlDBCreateText("50ohm",list(Px+3*u+800 Py-4*u-100),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axlDBCreateText("100ohm",list(Px+3*u+1300 Py-4*u-100),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axlDBCreateText("REFERENCE LAYER",list(Px+3*u+1900 Py-4*u-100),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                                        printf("layer name = %s \n" nLayer[i])
;                                        printf("single width = %s \n" zzSW[i])
;                                        printf("different width and space = %s \n" zzDW[i])
;                                        printf("refernce layer = %s \n" zzDS[i])

        for(i 0 Row_Numer-1
                n = i+1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Py-4*u-200*n Px+3*u+3000:Py-4*u-200*n), 15, stack_layer );up line
;                layer_name[i] = strcat(nLayer[i])
;                layer_Single_Width[i]= strcat(zzSW[i] )
;                layer_Differential_WidthSpace[i]= strcat(zzDW[i])
;                layer_reference[i] =stract(zzDS[i])

                axlDBCreateText(nLayer[i],list(Px+3*u+100 Py-4*u-200*(n+0.5)),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axlDBCreateText(zzSW[i],list(Px+3*u+800 Py-4*u-200*(n+0.5)),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axlDBCreateText(zzDW[i],list(Px+3*u+1300 Py-4*u-200*(n+0.5)),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axlDBCreateText(zzDS[i],list(Px+3*u+1900 Py-4*u-200*(n+0.5)), myorient, stack_layer,nil)

        );for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Py-4*u Px+3*u+3000:Py-4*u), 15, stack_layer );up line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Py-4*u Px+3*u:Py-4*u-200*(Row_Numer+1)), 15, stack_layer );left line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Py-4*u-200*(Row_Numer+1) Px+3*u+3000:Py-4*u-200*(Row_Numer+1)), 15, stack_layer ) ;down line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3000:Py-4*u Px+3*u+3000:Py-4*u-200*(Row_Numer+1)), 15, stack_layer );right line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700:Py-4*u Px+3*u+700:Py-4*u-200*(Row_Numer+1)), 15, stack_layer );left second line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1200:Py-4*u Px+3*u+1200:Py-4*u-200*(Row_Numer+1)), 15, stack_layer ) ;left third line
        axlDBCreateLine( list(Px+3*u+1800:Py-4*u Px+3*u+1800:Py-4*u-200*(Row_Numer+1)), 15, stack_layer );left forth line
        axlClearDynamics()

);defun

网友:
525行stack_layer = "MANUFACTURING/IMPEDANCE"

第二行(defun stack_layer ()

别用这么多全局变量了改局部变量吧

网友:
525行stack_layer = "MANUFACTURING/IMPEDANCE"

第二行(defun stack_layer ()

别用这么多全局变量了改局部变量吧

万分感谢,,一直就没想到这个原因,我还一直在查内存释放的问题!!
关于全局变量和部局变量的在哪个资料里多一些!
不好意思,我一直是写程序盲,是去看10月才开始学习skill,一般是要用到什么就去help里面找的!
如果有资料传我一个吧!!
谢谢!!

网友:
比如第一个函数,这样写
(defun stack_layer ()
  prog((time day month year date choose_row_form)
                        time = getCurrentTime()
                        time = parseString(time)
                        day = nth(1 time)
                        month = car(time)
                        month = upperCase(month)
                        year = nth(3 time)
                        date = strcat(" Date: " day " " month " " year)
                        Set_stack_layer()
                        choose_row_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Set_stack_form_file nil 'Set_stack_layer_Action t)
                        axlFormDisplay(choose_row_form)
                        axlUIWPrint(choose_row_form date)
                        when(isFile(Set_stack_form_file)
                                deleteFile(Set_stack_form_file)
                        );when
        )
)

其中time day month year date choose_row_form变量只在prog内部有效

网友:
stack_layer变量被覆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