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放置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各位大神,小弟导入网表后放放置元件时出现如下问题:请问如何解决。元件前面的选择框不见了,路径设置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用Quickplace应该可以放到器件吧?但你那问题我新手就不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Quickplace应该可以放到器件吧?但你那问题我新手就不懂啦~

可以的,没有选择框,不直观,而且确实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是控制台,显示设置的问题!默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