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右侧菜单栏字体小怎么办?求高手

楼主(2013-06-14):
allegro 右侧的字体小的可怜   请高手帮忙 怎么解决?   XP系统! 看下图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如你删,重新再调用出来吧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知道么  ?

网友:
改电脑的分辨率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改分辨率没什么效果。求答案...

网友A(2013-09-25):
    我的之前字体也是很小,现在变成这种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A:
    我的之前字体也是很小,现在变成这种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看到了你的贴子,我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你的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解决的??

网友B:
    fontsize里设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ontsize里设置一下。

    请问fontsize在什么地方设置??盼回复,谢谢!

    软件设置项里的字体变大了,

    软件设置项里的字体变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fontsize在什么地方设置??盼回复,谢谢!

    自己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置下。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