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51单片机怎么做这项目

楼主(2013-06-14):
请问各位,我想做这个项目,这是一个检测锂电池每一节电压状态系统。请问我前端用什么来采集每一串电压状态呢。然后mcu部分我想用51单片机做,然后在PC端做一个显示系统,可以显示每一串电池电压,请问我应该从哪里着手,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LTC6802是专门针对锂电池级联进行检测的,可采集每一节电池的电压,以SPI接口输出数字信号

网友:
找一下专用芯片吧,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