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倍数为1 的反向运放电路

楼主(2013-06-15):
    运放放大倍数为1,这样有什么作用呢?能否用电压跟随器替换呢

网友:
    可能是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A:
    关键词  噪声增益   楼主电路驱动容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  噪声增益   楼主电路驱动容性负载

    燥声增益?

还请明示

网友A:
    虽然都是放大一倍,但是跟随器容易震荡(环路增益大),对共模抑制比要求也高,模电都交给老师了

引用网上内容:

    集成运算放大器可以接成同相放大也可以接成反相放大,那使用同相放大好还是反相放大好呢???
    我们选看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区别:
    1.同相放大器

优点:输入高阻抗,对输出阻抗很大的电路较有好处

    缺点:放大电路没有虚地,(除了差模信号外)还有有较大的共模电压,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用同相放大要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PS:现在运放普遍大,同相放大也没有问题)另一个小缺点就是放大倍数只能大于1;

    2. 反相放大器

    优点:两个输入电位始终近似为零(同相端接地,反相端虚地),只有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缺点:输入阻抗很小,不适用与前级电路输出阻抗很大的场合

3.相位需求问题

网友:
低通滤波,滤除高频。-3dB点是2258592rad/s,359466Hz。

网友:
    强;计算数字一样

网友:
    这明显是audio用于低通滤波的,只是不带放大,让人想不通啊

网友:
    有源低通滤波

网友(2013-08-26):
    一看就是低通滤波器,电压跟随器可以替换,但是采用的运放必须是轨到轨输入/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都是放大一倍,但是跟随器容易震荡(环路增益大),对共模抑制比要求也高,模电都交给老师了

    引用网 ...

想请教下virginlulu,你上面说的跟随器环路增益大会容易引起震荡?这里应该不是环路增益大的原因吧,个人认为应该是跟随器由于电压放大倍数为1,所以其带宽较宽(根据GBW参数确定),你说的容易引起震荡是不是应该是由于带宽太宽的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