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复制》最快方法

楼主(2013-06-15):
 图右侧每隔30mm还有5组和本图相同(现我已复制好了,方法不是很好),现要求把这7块铜皮复制到右侧的5组去,有什么教快捷的方法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使用的也是最基本的,先画好一组,剩下的设定option参数,然后输入坐标,复制另5组,但复制的5组是没有net属性关系的

网友:
    Z-copy,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使用的也是最基本的,先画好一组,剩下的设定option参数,然后输入坐标,复制另5组,但复制 ...

你这个方法我弄过 点铜皮没反应  说什么 illegal line space

网友:
    就楼主你现在使用的方法就已经很好了啊,只是SHAPE要重新给个网络名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