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15):
pads里能不能只显示不同层的同一个网络,因为有时候要看一个网络的走向切换层看起来很麻烦,如果整个板只显示这一个网络就好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的,VIEW----NET----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二楼,你说的那个我知道,我问的是不用设置颜色,在显示的时候单独显示这个网络,所有层里的这个网络

网友(点评):
2楼正解

网友:
    选择整个网络后high light也不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网络显示,其他的网络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有,就是2喽说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到时再调网络颜色就麻烦了

网友:
    n"网络名"回车!

网友(点评):
这个命令好像只能高亮选中的网络,不能隐藏未选中的网络。

网友:
    不知道这样有什么作用一没有其他网络参考,单独看一个网络有意义吗,觉得高亮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网络显示,其他的网络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可以的,亲,联网的电脑上没装PADS,不能截图

网友:
    直接网亮这个网络就行啦!

楼主:
    那我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863-45-1.html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设置都不对啊?请jimmy如何设置?

    1.把你需要显示的线按类分好,例如CLASS_0.....
    2.在VIEW--Nets里面把所有的网络添加到右边,再全选勾选下面的None,颜色选黑色;
3.在左边Select by选框里面选择你想显示的类,如CLASS_0,全部选中网络,勾选下面的第二项,All  except  Connected Plane Nets,选择你想要的颜色,点OK就好了。
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不是这样的,我只知道这样可以实现喔.......

楼主:
    PADS里这个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