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建立差分对不成功

楼主(2013-06-15):
建立差分对时下面的区域看不到网络,求解如下图

网友:
后面两个下拉菜单要填写准确,比如:

Net: *_P
Pair net: *_N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格式:*_P*,*_N*或 *-*,*+*

网友:
3楼正解,并不是所有的网络名都很规范的   有的+-,pn在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格式:*_P*,*_N*或 *-*,*+*

呵呵,看着好像不同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