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千兆以太网是否可以采用电容耦合?

楼主(2013-06-16):
    限于空间,无法采用变压器耦合,两个千兆以太网是否可以采用电容耦合? ,怎么耦合呢?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没问题的,只是传输距离受限,一般板内互联是没问题的,如果出户是禁止这样干

楼主:
    谢谢,就是板内相连,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板内相连,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你说的两个千兆网是 MAC对MAC的还是加了PHY的PHY对PHY?主要是要看两端的电平标准,还有端接。

网友:
    automix要禁止吧!

楼主:
    是加了PHY的PHY对PHY

网友(点评):
都在一块板子上为啥要两边都加PHY.....那不是浪费么?

网友A:
    可以,要考虑两边的电平标准、选用的两个PHY之间能否支持。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考虑两边的电平标准、选用的两个PHY之间能否支持。

偉大的古狗!

    有人說強大的百度,我一定要和他尬一下!

网友(点评):
百度支持拼音输入,这点古狗不行的

网友:
    楼主同学问的是千兆以太网PHY TO PHY的互连without magnetic components的方法。。。
这个的确没实践过。
    至于100base-tx及10base-t,成功direct connect也要满足一定要求的。10base-t在版主大人提供的application note中讲明了。
    100base-tx的有3点要求:
    1、特定的current source driver 工作模式,每家ic要求稍有区别。
2、no auto negotiation
3、disable auto mdi/mdix
曾经实践过一个soc(内含仅支持1个port的PHY)+external phy(支持多个port) 通过ac coupling互连,BER MASK DCD 都pass,reliability test其中一项失败,最后还是换成了transformer。所以non-standard的东西还是比较头疼的。

    期待1000Mbps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