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请教,dxf问题,谢谢

楼主(2013-06-16):
各位大侠,本人刚刚接触pads,想问一下pcb倒入dxf后,如何将里面的2D line 线宽加宽,刚刚试了下,把粉色的线选中然后属性,在里面的with中加大线宽,但是没有反应,请问该怎么加宽啊~~~谢谢

网友A:
    你要在tools---options中要设置一下minimum display,要是你设置的线宽小于这个值,那么你设置的线宽是没有变化的最后你把这个值设置的小一点,那么显示就会有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tools---options中要设置一下minimum display,要是你设置的线宽小于这个值,那么你设置的线宽是没有 ...

好像还是不行,那里边提示最小值是7,应该是mil吧,我把线设成0.05mm,还是不行,然后又设0.1,0.2都不行,之后0.3就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仁兄还能帮看看么,本人刚用pad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