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3-06-17):
请教 一般在12v电源入口串联一个保险丝后 紧接串联一个 MBRA340T3的二极管  请教这个二极管主要起什么作用 谢谢

楼主:
如图  D1  和 D2  分别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
防反接咯!

网友(点评):
应该是了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吧?串在电源输入端,用作反向保护的

楼主:
谢谢   那 D2的作用呢

网友:
D1 起电源反接;起到保护作用,D2起放电回路(也可以说是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D1  和 D2  分别起什么作用 谢谢

    D1是防止逆流,D2是续流用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D1  和 D2  分别起什么作用 谢谢

D1就是防止电源反接烧板子的,想想不用这个D1二极管,电源接反了,肯定烧东西了,有了这个二极管反接了电路不通,没事。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

D2是续流二极管,你看下DC/DC的降压电路多是这种, setp-down。这种DC/DC 多是开关型的,多查查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 D2的作用呢

D2是续流二极管,一般是快恢复管或肖特基管。  Non-Synchronous Switcher(DC-DC)一般都需要一个续流二极管,防止电压电流突变。开关电源里的续流电路可以释放掉变压器线圈中储存的能量,保护元件不被感应电压击穿或烧坏

网友:
    D1防反接,D2不就是BUCK电路中的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