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键盘扫描芯片

楼主(2013-06-17):
大家有用到键盘扫描芯片吗,控制19个键,最便宜的芯片一般多少钱?

网友:
4*5,找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
用个单片机就行了啊  程序我帮你写  哈哈 正好想练习下单片机编程

网友:
盛群半導體(Holtek)USB HID Comtroller

网友:
ZLG2789或者ZLG7290,一个是I2C的,一个是SPI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上面的芯片好像有些贵,有一块钱以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