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狠吃”内存?

楼主(2013-06-17):
如题,前些天给一个300X178mm的10层板(信号层都铺满了地网络的铜)的三个网络+地网络做电热协同仿真,电脑一直提示我的电脑内存不足(我的电脑4G的DDR3),仿真不下去…………
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省一省内存,减少仿真时间?

网友A:
    4G不够,标配也是8G/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不够,标配也是8G/64位!

    但是用Ansoft的Siwave仿真不会出这个提示。当然Siwave速度比不过Sigrity。仿真的也不是电热协同

网友:
    當PC記憶體不足時, 就會把硬碟當作記憶體來做讀寫, 因此仿真時間就會拉很長並且在長時間下硬碟很容易損毀!

网友B:
    把SPD檔案針對需要分析的訊號把模型做合理的裁切和簡化, 但是要考慮電源平面和地平面的問題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PD檔案針對需要分析的訊號把模型做合理的裁切和簡化, 但是要考慮電源平面和地平面的問題歐!

裁切我做了,简化你指的是哪些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裁切我做了,简化你指的是哪些呀?

    簡化的部分:
    只要單純把需要分析的訊號來仿真, 不包含相鄰的走線, 但是這樣只能夠粗略來看訊號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化的部分:
    只要單純把需要分析的訊號來仿真, 不包含相鄰的走線, 但是這樣只能夠粗略來看訊號特性.

谢谢。我不但做了裁减也做了你所说的简化。依然不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但做了裁减也做了你所说的简化。依然不足啊

    多插上一根内存条呗 ,也不贵呀,何必折腾呢

网友D:
    仿真PCB板问题,8G标配,不能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插上一根内存条呗 ,也不贵呀,何必折腾呢

再多就要换64位系统了,我原来是装在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PCB板问题,8G标配,不能再少了!

要换系统win7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但做了裁减也做了你所说的简化。依然不足啊

在跑仿真時, 會有個Temp資料夾, 內有個暫存檔案容量, 把此容量加上OS內的工作管理員的實際記憶體容量 就是仿真所需的記憶體容量, 這也就是你需要的記憶體需求; 目前桌上型電腦記憶體容量為32~64GB給您參考.

楼主:
    也就是,被仿真的SPD文件要放在大一点的磁盘分区咯?(至少有32G的可使用空间,因为temp的路径一般都是与SPD同路径的)。
这个想法我没试过,今晚回去试验一下看看。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被仿真的SPD文件要放在大一点的磁盘分区咯?(至少有32G的可使用空间,因为temp的路径一般都是与SP ...

    在跑仿真時 存放SPD資料夾內會自動產生一個Temp資料夾(這不是OS的)

PS: OS的Temp資料夾設定最大值: 實體記憶體的兩倍空間

For Win7 OS:
系統內容>進階>效能>設定>進階>變更>可用空間>自訂大小>起始大小=800MB / 最大值= 實體記憶體的兩倍空間

网友D(2015-05-19):
引用 网友E:
????PCB仿真需要吗?

除非是最简单的2D仿真,但凡2.5D或3D大点的板子都要上8G或更大的内存  不然会各种被卡住  试试就知道了  都是教训啊

网友:
    個人建議: 求解PCB(2.5D solver) PC 記憶體容量最好要32GB, 如果用到3D solver 記憶體容量建議 128GB起跳

网友(2015-10-24):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最简单的2D仿真,但凡2.5D或3D大点的板子都要上8G或更大的内存  不然会各种被卡住  试试就知道了   ...

   明白了,难怪每次都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