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拼板出错,边框无法artwork,求指教

楼主(2013-06-17):
本人用allegro 16.3进行了拼板,发现在artwork时板子是可以的,显示有边框
但是生成光绘后,再用软件去看光绘文件的时候,发现边框没有生成光绘,而且每层都这样!
什么情况!!!

网友:
你在cam350中看下有没有

网友:
看下你板框所放置的层面是不是在出图层面里面

网友:
是不是因为边框的线宽设置为0了?你可以在输出artwork的时候在右侧的undefined line width 这里输入0.1,这样就不会没有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单板的时候把线宽就用0.1mm绘制

网友:
光绘文件各层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包括outline层?

网友:
查看你的undefined line width设置是否是0,如果是0的话就改成不是0的,我一般用0.4mil,如果不是就是你层没添加到光绘中

网友:
是不是两个不是同一层啊

网友:
    你看画的photoplot outline 是否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