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2007在布局时,如何设置才能使元器件自动推挤,

楼主(2013-06-17):
mentor2007在布局时,如何设置才能使元器件自动推挤,
就是当放置某个元器件时,如果和周围器件距离太近,则自动将器件移动。

网友:
Mentor貌似没有器件推挤的功能

网友:
Expedition PCB有器件推挤功能,貌似也不用怎么设置,设好Placement Outline to Placement Outline间距,打开DRC就可以自动推挤器件了。当然,前提是你的器件的Placement Outline做好,他是按照Placement Outline的大小来推挤的。

网友:
off--关掉推挤功能;
warning--当距离达到设定值时会出现警告;
preventative--当距离达到设定值时会自动推挤。

网友:
这个软件功能还是有点牛啊!

网友:
问一下2#和4#,你们的Editor Control怎么是独立窗口的形式呢? 我这里一直都是下面这种长条的侧边栏形式……

网友A:
他们的是05版本,你这是07以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是05版本,你这是07以后的

啊~ 呵呵…… 谢谢提醒,我上手Mentor EE就是从2007.3版本开始的,难怪……

看他们回复顶楼关于2007的问题,还以为截图应该是2007里的,呵呵……

网友(2013-07-18):
off--关掉推挤功能;
warning--当距离达到设定值时会出现警告;
preventative--当距离达到设定值时会自动推挤。

那推挤距离在哪填啊?

网友:
这个软件功能还是有点牛啊!

PADS也有这功能

网友:
pads有推挤功能,还没真正用过,谢谢楼上的朋友提醒,在深圳打工用熟pads这个工具,恭喜你,你选择是对的,其它的会与不会就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