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刚做了一个QFN的封装,不知道有没有对,请各位帮忙查看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3-06-17):
    本人初学新做了一个QFN的封装,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请各位指导一下。

    在做封装时PAD封装设定按照IPC软件进行设定的:pad设置:W:0.6 H:0.3.其中:soldermask设定:W0.8H0.5
视图设置如下:X -1 Y-4长宽为:6 单位mm

输入坐标如下:

    首先画左边竖排:x 0 0

 然后画下边横排:x 0.725 -2.675

        画右边竖排:x 3.4 -1.95

        画上边横排:x 2.675 0.725

    然后画装配层丝印:assembly-top层,这个边框我是画了一个四边型,按照其中心点来画的!

       画   丝印   层:silkscreen_top层,这个我画的时候只画了四边的弯脚。而且没有根据坐标来画,只是依照原先画的边框画了一下

           画DRC边框:Place_bound_TOP层,这个我画的时候只是为了图省事,只在外面大了一焊盘大了一个mil,如果是电阻电容的话,我会与丝印框一样大!

楼主:
    问题1、我在画的时候感觉pin的名字好像镜像了怎么改回来?

      2、我在画第一脚圆的时候使用的是ADD圆,我使用shape里面的可以不?

网友A:
    你做的焊盘长度应该要比实际焊盘长一点,宽度可以取值和焊盘同样大小,丝印框和装配层我都是画一样大小的,先画好丝印层,然后Z-copy就可以了。Place_bound和时间封装大小一致。对于你的问题1,选择edit-mirror就可以改回来了。你第二个问题,我没做过,应该差不多,画第一脚只是做个标记嘛。你的封装我没看呢。。。

楼主:
    制作图,本身上传了一个dra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焊盘长度应该要比实际焊盘长一点,宽度可以取值和焊盘同样大小,丝印框和装配层我都是画一样大小的, ...

    我的长和宽都会比钢网层大0.1mm,,装配层和丝印层一样?但是貌似像qfn和qfp的封装全部不画正图的,都只是画四个边的脚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作图,本身上传了一个dra文件呢

你的丝印的ref值没输对,还有器件一脚标识一般在器件body上
    我是指的焊盘长度比实际焊盘尺寸长点。你这个qfn引脚是向内的,焊盘尺寸长点有利后面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长和宽都会比钢网层大0.1mm,,装配层和丝印层一样?但是貌似像qfn和qfp的封装全部不画正图的,都只是画 ...

没那么多的规矩,只要画的焊盘准确就行。我说的装配层和丝印层一样是指封装里面的线框哦。别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丝印的ref值没输对,还有器件一脚标识一般在器件body上
我是指的焊盘长度比实际焊盘尺寸长点。你这 ...

    妹纸,REF这个不是所有的都需要输入REF,只是个索引编号 ,方便你以后调取使用,你可以使用R\U\J等之类的加上个*就可以了,我刚才操作了下,我使用自动创建封装的时候它就是U

网友:
引用 楼主:
    妹纸,REF这个不是所有的都需要输入REF,只是个索引编号 ,方便你以后调取使用,你可以使用R\U\J等之类的 ...

兄弟,我知道呢,你仔细检查你的,U边上没加*号呢。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