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拉线求教! 都过来围观了.....

楼主(2013-06-17):
如图:

pads里面怎么可以几个网络同时拉线? 就像在AD里面一样批量拉线!

如果:

在pads里面怎么可以批量的移动(上下左右移动)已经布好的线?最重要的移动后网络还是正常连接!(就像在AD里面一样做布线的调整)

请高手们回复一下!

网友A:
Layout里布线工具栏有一个叫总线布线(Ctrl+Alt+B)的功能,应该能满足你第一个要求

网友:
pads里这个功能不太好用,除非是背板而且线很顺的情况下,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是帮定IC的帮线吧,什么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里布线工具栏有一个叫总线布线(Ctrl+Alt+B)的功能,应该能满足你第一个要求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

已经在用 总线布线。

感受如下: 貌似只能布同一层的走线,对不同层的走线好像不适用!

网友B:
1、总线布线
2、切到router里推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总线布线
2、切到router里推挤

谢谢,改天请你吃馒头!

网友:
    到router里面用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