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放电和适配器输入DC电源之间切换问题

楼主(2013-06-17):
小弟最近正在在学习有关电池放电和适配器输入DC电源之间切换问题,由于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遇到这个地方比较困惑。

电池放电和适配器DC电源之间切换是需要使用专用芯片吗?

有资料的大神共享下相关资料;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04
找了一下,原来有现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04
找了一下,原来有现成的

Automatic Battery Back-Up Switch Intersil ISL7673

有現成的 IC,也可以用三極管自己兜,電流不是很大時,甚至於用三隻腳的 DC Jack 就可以做得到(以前在產品上做過)。

网友(点评):
感谢SUPER_GO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matic Battery Back-Up Switch Intersil ISL7673

有現成的 IC,也可以用三極管自己兜,電流不是很 ...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下SUPER_GO斑竹~~
先劳驾您老人家了

我现在用PMOS和二极管搭建了一个DC电与电池切换电路。电路适配器输入20V 5A滴电流,电池为14.4v锂电池。电路希望能够通过5A电流,可是库里电流最大只有3A的二极管。我对二极管使用不是很熟,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两个二极管并联解决此问题(若二极管不能这样并联使用,则需要选用5A的二极管),这种电路对二极管类型是否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