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无法启动

楼主(2013-06-17):
我们做的一款板子,有好多开始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都是好好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些就无法启动了,这时候往往重新焊接一遍CPU问题就能解决,我们也怀疑是不是焊接的问题,换了好几种焊接工艺,可是还是有这种问题出现,我在怀疑是不是有什么把程序给弄丢了,那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cpu是MARVELL的310的

网友:
    你说重新焊接一遍就又可以工作,那代表不是软体丢失咯。你可以先从电源,复位一些关键信号开始测量看看是哪里异常咯。

网友:
    也曾遇到过楼主一样的情况,原因也没找到,怀疑是静电导致晶振没有起振!!!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这块一直困惑中..........

网友:
    如樓上所言︰

    • 查一下晶振有沒有動作。
    • Power Up Reset Timing 的各個訊號有沒有照規矩出來。

网友:
    先彻底断电,上电复位后能否工作,如果能工作,也有可能是软件有问题,不能工作哪就是硬件问题,测量一下电源晶振复位电路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各种电压正不正常,纹波如何!

网友:
    1、首先检查斑竹说的:Power Up Reset Timing 的各個訊號有沒有照規矩出來;
    2、上电复位时序,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一下跟启动相关的管脚状态、相关线路;

网友:
    "重新焊接一遍CPU"是什么意思?还是原来的CPU?

网友:
    不要用焊接方式,改用吹風機(就是吹頭髮用的)去加熱芯片。如果是在熱熱的狀態下,才能正常工作,恭喜您,您得到疑難雜症。

會發生的問題有:
    (1)晶振頻率偏移
(2)芯片本身有瑕疵
    (3)RC的常數設計在臨界值(例如:RESET信號)
(4)CPU和DDR之間容抗值或是阻抗值不匹配
(5).....
(6).....
    族繁不及備載

    GOOD IDEA!

网友:
    我之前一位同事有遇到過,當 CPU 熱熱的時候可以開機正常工作,然後工作都一職是正常的;關閉機器等到冷卻的時候就開不起來。經過吹風機加熱 CPU,機器又是可以被啟動。

當時的問題是,芯片有些特殊隱藏的問題,剛好我同事在 layout 方面又沒有依照指示去擺放元件和走線,就發生這個奇怪的問題。直到下一版修改 LAYOUT 同建議的去擺放元件和走線,之後再也沒發生了。

最後找到原因是:當不工作的時候是 CPU 的 CORE 電源無法正常的由 PFM 轉入 PWM 模式,CORE 電源突然消失使得 CPU 不工作。需要藉助加熱使得 PFM 轉入 PWM 可以正常工作。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点评):
由PFM转入PWM。。。求解释

网友A:
    xiongbindhu  由PFM转入PWM。。。求解释
    ===========================================

什么是 PWM、PFM ?
參考 http://www.led-ics.com/zh-tw/pdd ... 0110715_489445.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iongbindhu  由PFM转入PWM。。。求解释
===================================== ...

    “ CPU 的 CORE 電源無法正常的由 PFM 轉入 PWM 模式”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CPU 的 CORE 電源無法正常的由 PFM 轉入 PWM 模式”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

CPU 會控制自己 CORE 電壓,而 CORE 電壓的產生也是在 CPU 裡面。

CPU 裡面有 BUCK 電路產生 CORE 電壓,BUCK 可以工作 PFM 模式和 PWM 模式。

總之就是在 PFM 模式和 PWM 模式切換過程失效。

网友:
    看撸主的描述,是单板中的一些板子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1、将有问题的单板CPU取下来换到没问题的单板上开机,查看是否正常;
2、将无问题的单板CPU换到有问题的单板上开机,查看是否正常;
    以上的目的是交叉验证,根本上找到大致原因,是CPU还是单板的问题,再做下一步详细分析。

另外,请问撸主,有问题的板子重新焊接CPU正常工作之后,关机之后过段时间启动是否仍然正常,还是又无法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會控制自己 CORE 電壓,而 CORE 電壓的產生也是在 CPU 裡面。

CPU 裡面有 BUCK 電路產生 CORE 電壓 ...

    了解了,学习了。

网友:
应与电源有很大关系,特别主电源的大电解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CPU起不来,你怎么断定是CPU没起来?没吐数?CPU正常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像人一样,你给包他吃,他就拉屎,电源时钟都正常,还有复位解除了,如果还起不来,就查查设计问题吧。没这么神秘,一个小CPU。

楼主:
重新焊接我的意思就是用大风枪重新加热CPU。使她的锡膏熔化。但这样得板子一般工作几个月左右就又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