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中如何查看引脚的编号

楼主(2013-06-17):
在原理图中,怎么设置显示元件引脚编号。比如三极管等隐藏的编号,做元件时习惯不一样可能脚位顺序也不一样。当然点右键编辑元件是可以的,但是太麻烦了。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让管脚编号显示出来。

网友A:
【让管脚编号显示出来】  還是要進入到編輯元件庫才能動作。
所以一開始建立元件的時候,就不要隱藏引腳編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管脚编号显示出来】  還是要進入到編輯元件庫才能動作。
所以一開始建立元件的時候,就不要隱藏引腳編 ...

有时候不同客户的图纸,往往管脚编号不一样,而三极管通常是隐藏管脚号的,经常需要核对。所以问问有没有方便一点的办法。当然自己做的库肯定是跟封装一致的,谢谢楼主的答复。

网友A:
如果是臨時看一下,好像在 ORCAD 16.3 以後版本提供顯示信息。
就是鼠標停在管腳上一會兒,就會顯示管腳的信息。參考圖片

楼主:
现在用的16.5好像是有个tooltip功能觉得晃眼没啥用给关了,原来有这么一个功能。太感谢了!

网友B(2013-10-2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臨時看一下,好像在 ORCAD 16.3 以後版本提供顯示信息。
    就是鼠標停在管腳上一會兒,就會顯示管腳的 ...

请教一下
我现在的ORCAD
    把鼠标放到那一会也不显示信息了
    原来可以的
    不知道怎么改下设只能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我现在的ORCAD
把鼠标放到那一会也不显示信息了

鼠標點選右鍵,把 TOOLTIP 打勾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標點選右鍵,把 TOOLTIP 打勾即可。

非常感谢
    折腾了一上午我也没找到地方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