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同一个skill 文件夹里的文件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楼主(2013-06-17):
初学skill,在网上下的SKILL 包,但在同一路径同一个Skill包里,有的.il文件可以用,有的不能用,提示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textexact.il" ;allegro.ilinit 文件设置如下: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E:/skill")));skill包存在E盘下,所有的.il文件都在这个skill目录下,但就是有些 能用,有些不能用。
例如 :checkWidth.il;cutshape.il 能用;但常用的clinelength_report.il,clinelength.il ,align_sym.il不能用,在命令栏敲入: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 clinelength.ilalign_sym。
收集了些资料都找不到原因,请知道的同仁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2014-06-07):
把不能加载的skill放在 allegro.ilinit的同一级(同一个文件夹里),另外allegro.ilinit用load加载,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那这些不能用的文件你用手动load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