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速走线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13-06-17):
大家好,请教下高速信号走线需要注意什么?
我这边有一个板子上有两组6.25gbps的差分信号,每组有4对,现在因为FPGA用的是小封装的,高速bank里面的线很交叉,所以4对差分是分散走的,而且层面上很紧张,有部分甚至需要在表层走线,请问这样子对信号有什么影响,有么有什么规避的办法?
板子是标准的PCIE板卡,板厚1.6mm,14层,国内工艺差不多已经把层数限制死了的

网友(点评):
兴森快捷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
层数这么多  随便走   少打VIA(2个以下)不要跨MOAT

网友:
6.25GBPS,这样的高速线你会走内层还是外层?

楼主:
期望走内层,但是现在内层没空间的,规划的时候优先走的客户要求比较高的ad互联,现在只有表层有空间走这个高速的,不知道表层会有什么问题没

层数有6个内层走线,但是fmc座子和fpga互联的网络太多,主要是有80对ad的互联差分太分散了,很占层面,用了4个层面,还说下两个内层,但是这两个内层有一个内层将一组4对6.25g的信号走完了,但是另一组太交叉了,一层没法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