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是设置还是?

楼主(2013-06-17):
如下图 ,做了一个安装孔封装,在ECO模式下加入电路。然后检查时出现间距错误 。是规则设置里设置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违反孔到孔的间距原则了?

网友:
pad to pad的距离小于规则要求吧。这种可以不改,心里有数就行。

网友:
这个不用理它即可。看上去是1个焊盘,实际上是7个焊盘,所以,要想不出现,就把7个焊盘都连接到同一个网络。

网友:
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的错的话,直接忽略掉就行了.这个原因是焊盘与焊盘距离不满足设计规则.其实完全不用修改

网友A:
如果那六个是焊盘的话可以合并!封装没做好!中间的1用焊盘,环用COPPER,然后7个焊盘跟COPPER合并!成为一个零件,OK

记得最后加个大的圆形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六个是焊盘的话可以合并!封装没做好!中间的1用焊盘,环用COPPER,然后7个焊盘跟COPPER合并!成为一 ...

懂了,谢谢,你是个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六个是焊盘的话可以合并!封装没做好!中间的1用焊盘,环用COPPER,然后7个焊盘跟COPPER合并!成为一 ...

请教一个,一个copper如何与多个焊盘合并?或是关联?

网友:
pcb零件制作界面中:点击焊盘后右键选Associate,再点击COP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