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替换原则?

楼主(2013-06-18):
STC系列与STM32F系列单片机替换需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STC一般5V,STM32一般3.3
其他的么,都是些琐碎的内容了,让楼下的朋友继续分析。

网友(2013-11-01):
几乎是重新设计

网友:
STC的3.3V、5V的单片机都有。STM32F必须带的外围元件会多一点,注意某几个IO口的速度、驱动能力不好,其它的芯片资源都远比STC强,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建议到ST官网,看一下官方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