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DCDC电源芯片,我又来抱大腿了

楼主(2013-06-18):
如题,我又来抱大腿了。

最近小弟想找一款电源芯片,电源要求3A电流,DC-DC,非LDO(用于3.3v或5v转1.2v电源),mos集成在IC内部,不能用TI的电源芯片(对于最后这个规定小弟也很无奈,否则tps54610,tps54310等等任我选)

在此先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AP1530、SC4525C等这些DC-DC电源芯片,都是量产过的

网友A:
MP1484 便宜又好用

这个可以用来5v转1v2,比较不错。3v3的输入就要选别的芯片了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1484 便宜又好用

用MP1484来做3.3转1.2没任何问题

谢谢你!

网友:
EUP3484或者EUP3476

thank you!

网友B:
MAX8643ETG+,ADP2118ACPZ-R2,ADP2118ACPZ-R7,BD9132MUV-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8643ETG+,ADP2118ACPZ-R2,ADP2118ACPZ-R7,BD9132MUV-E2

辛苦了!!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电源芯片不能随便选,要看具体应用,一个产品最重要的就是电源与时钟, 这两都处理不好,产品就OVER了

网友(2014-05-23):
看来大家对电源芯片很熟悉,这么多帮助,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