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北斗一代的,求指教

楼主(2013-06-18):
小弟在网上下载了一份北斗一代GM4610-0102C的资料,不过看完了,因为小弟比较愚昧,没能理解这模块可以通过什么接口与我们自己主板上的CPU通信。是否是使用SPI通信的?
请大侠指点!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IGN MAG CLK_50M  还有个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 MAG CLK_50M  还有个片选

大侠用过吧

可不可以给小弟详细讲讲,我没用过。

网友(点评):
我是菜鸟了,狗大才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GN MAG CLK_50M  还有个片选

是通过SPI通讯,但传数据是SIGN MAG CLK_50M  请狗大指正

网友A:
参考原理图里面只有一个SPI通讯   这跟SIRF的不一样啊,SIRF的只有SIGN MAG CLK 传数据

网友(点评):
是滴,我看了下datasheet,发现里面就一个SPI接口,还说什么用来挂EEPROM。所以小子不懂,就来问问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原理图里面只有一个SPI通讯   这跟SIRF的不一样啊,SIRF的只有 ...

呼叫SUPER_GO版主。
求解答~~

网友(点评):
看起來就用 SPI 溝通,我也只載到簡易的芯片介紹資料(Short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