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气间隙相关知识,原创

楼主(2013-06-18):
接市电的产品在画板过程中一般会遇到间距的问题,
很多工程师对市电产品的安规要求中的电气间隙只有一个模糊概念,
3mm?5mm?甚至8mm?空间足够的话当然是越大越好
附件以普通家用电器为例,适用IEC60730标准,详细推导安规要求的最小电气间隙,
关键点:过压类别、脉冲电压等级、污染等级。
其中过压类别由产品绝缘类型决定,脉冲电压等级由过压类别和使用的电源系统决定,污染等级由产品的使用环境决定
最后,各不同标准中的最小电气间隙几乎都是由脉冲电压等级和污染等级决定。
其它类的产品以此类推,先按产品找到适用标准,如IEC60950、IEC61010等,由产品绝缘类型找到过压类别,再结合电源找到脉冲电压等级;由产品的使用环境找到污染等级,再结合脉冲电压等级找到最小电气间隙。
具体产品需要具体分析,结论仅供参考。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啊,我又不是专门搞安规的,工作需要随便了解了一下而已
期待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最后的爬电距离不能出现范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爬电距离不能出现范围值。

材料组不同,最小爬电距离的要求就不同,
这个材料组是根据耐漏电起痕指数来分类的,一般都是最差的第三类,(一、二类的材料需要有测试报告和认证的实测数据)
对应的最小爬电距离要求就是最大的那个,(以附件为例,就是2.5mm)

网友A:
20.4又是什么时候用的呢?operational insulation是功能绝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又是什么时候用的呢?operational insulation是功能绝缘么?

看标题哦
Table 20.3 – Minimum creepage distances for basic insulation
Table 20.4 – Minimum creepage distances for operational insulation
一个是基本绝缘,一个是工作绝缘,其实二者的要求差不多
具体区别在标准前面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