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产生PADS网表问题

楼主(2013-06-18):
为什么ad9产生pads网表时,出来的是PACKAGE与NET部分分开的两个文件,能否让其只出一个整体文件?

网友A:
记事本打开,把net里面的拷进package,然后改一下package那个文件的后缀,改成.asc即可

网友:
才开始学PADS,也是从AD转过来的,这个经验以后肯定会用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事本打开,把net里面的拷进package,然后改一下package那个文件的后缀,改成.asc即可

嗯,我也是用这个方法的,但我又怕这样会有问题..

tfg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尽量避免版本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避免版本转换

对,用各自的软件编辑各自的格式是推荐的。

在新学另一种软件时,大多的做法如 想把原来用熟的软件的库等移植到新学的软件中,这种做法不见得可取(过后你会觉得是这样的道理,新学时不会这样认为)

文档因转换 生成的“伪原版”文档可参帖子:

请问为何4层板的DRC检查总说有问题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66&fromuid=6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