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辑 SKILL 文件

楼主(2013-06-18):
在下新手,求高手指点。如何编写 skill,SKILL 文件用什么打开?我在这里下载的SKILL 文件,用记事本、写字板打开是乱码。

网友A:
加过密的skill用为本编辑器打开是乱码
日常编写skill用普通的文本编辑软件就可以了,推荐UltraEdit或者notepad++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A:
    加过密的skill用为本编辑器打开是乱码
    日常编写skill用普通的文本编辑软件就可以了,推荐UltraEdit或者note ...

    有没有解密的办法?

网友:
    加密且有密码的skill无法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