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LACE BOUND_TO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18):
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在画器件封装,如果在焊盘的外围放置PLACE BOUND-TOP,在PCB图中那个器件的外围会显示很大一圈的灰色圆环,若有遇到过的,请问怎样处理才能将器件的PLACE BOUND_TOP放置的圆形像只有画线显示那样宽的范围?

网友:
你是不是线宽太大了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就是那样造成的,开始不知道怎样操作,致使把线宽度锁定不变了,到布线时发现无法改动线宽,后根据你的提醒,才发现在画封装时也把线锁定了,致使画出来时看着很小一样,放置时才知道是线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