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中板灌不了铜

楼主(2013-06-18):
如题,附件包括9.3原档及asc文件。大板灌了,小板灌不上,请各帮帮看一下。

网友:
你小板上的地网络其实叫GNDA,填充边框设定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你小板上的地网络其实叫GNDA,填充边框设定是GND
二是填充边框要设定填充优先级为1

小板只有一个的地网络叫AGND,其他的同大板一样,都是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板只有一个的地网络叫AGND,其他的同大板一样,都是GND

是要这种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这种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网络设定的问题.那一块区域覆铜top和bottom都改成GNDA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网络设定的问题.那一块区域覆铜top和bottom都改成GNDA网络

谢谢! 我刚刚折腾出来了,不是网络问题,是copper pour 同 copper pour cut out 没组合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刚刚折腾出来了,不是网络问题,是copper pour 同 copper pour cut out 没组合起来。

我也没帮到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