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楼主(2013-06-18):
pads LAYOUT布局时,封装旋转45度,在哪里设置的的呢

网友:
封装旋转45度

封装旋转45度

封装旋转45度

网友A:
选中器件后按TAB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器件后按TAB键就可以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器件后按TAB键就可以

TAB是90度旋转。楼主问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