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帮忙,请教一个小问题,急,路过的大神进来下

楼主(2013-06-18):
我在用allegro布线时,一根线没办法分两次布,比如我先在顶层布线,然后要到底层,我就打了一个过孔,打了过孔之后我就暂时放在那里不管,去布其他的线,等我回过头来再布过孔这里时,线无法和过孔连接上,会出现DRC错误,请问大神这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A:
孔打在其它线或者铜皮上了,孔的网络就已经成那个线或者铜皮的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打在其它线或者铜皮上了,孔的网络就已经成那个线或者铜皮的网络了

谢谢,后来我找出原因了,是因为我在find栏里面没有勾选过孔,焊盘以及走线,所以在布线时无法识别到那个过孔所在的网络!

网友:
没有选捕捉孔。

网友:
    其它层应该已经连上了
    或者没有从焊盘中心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