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中的器件可以像allegro中的封装一样导出来吗?

楼主(2013-06-18):
capture中的器件可以像allegro中的封装一样导出来吗? 还有capture中放置器件那窗口不见了怎么弄出来,谢谢

网友:
1、当然可以,进入Design Cache,选择要导出的元件,复制到新建元件库' y5 ^1 y) U1 c
2、View>ToolBar,勾选相应的项

网友:
有没有办法集中导出,一个一个太麻烦

网友:
Design Cache里面  用SHIFT 键全选 复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