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2013-06-18):
allegro里面顶层走10mil线没问题,为什么底层一走10mil的线就会出现DRC错误,DRC错误代码为L W,提示走线宽度太细,我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置的默认走线宽度为12mi,如果改成10mil又不会有错误,但是底层走的12mil的线又会有DRC错误,错误代码一样,求大神不吝赐教!l

网友:
规则设最小线宽是12mil,那你就最小当然只能走12了,走10mil当然报错

网友:
是不是你还设置了其它的约束啊?

网友A:
如果设置12mil,想走10mil会报错,不过可以在neck width 和neck length那里设置一下。如果只是设这10mil的最小线宽,是可以走12mil的你看看是不是在最大线宽那里也设置了10mil,这样就可能会报错了。还有如果要出现DRC错误的话,最好看一下DRC的详细信息,会提示你设置是多少,目前是多少。然后就比较好找出是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12mil,想走10mil会报错,不过可以在neck width 和neck length那里设置一下。如果只是设这10mil的最 ...

谢谢你,你说的很对哦,按你说的改正了就好了,只是我还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只是底层报错,顶层为什么不出现DRC错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说的很对哦,按你说的改正了就好了,只是我还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只是底层报错,顶层为什么不出 ...

在cadence设计中,线宽线间距的设置都是可以不同的。比如四层板子,是可以设置top和bottom不同的,有可能是你设置的时候给区分对待了。最好还是要查看DRC然后看一下DRC是那个地方的错误,比如是physical还是electrical还是spacing里面的错误。

网友:
    最好将所设的规则截图出来才清楚,这包括,区域规则,还有对单个网络的设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