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个传输线匹配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3-06-18):
请问数位电路里 为何 当50欧的传输线的远端没匹配时候(如高阻),从信号源端向该传输线看去的阻抗仍然是50欧,为什么传输线不像在模拟RF中那样对远端有阻抗变换的效果呢?
菜鸟先谢过各位啦

网友(2013-08-01):
信号线上的各个点对参考层的阻抗就是50.这就是我们在高速走线中要进行走线阻抗匹配而要求的值。保证信号在整个传输线上的连续性。

网友A:
我们把信号线看成传输线时,传输线对于信号不是足够的短,也就是说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需要时间,即为传输线的延迟Td。
当信号由信号源发出到传输线上时,信号向前方看到的阻抗即为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而没有看到传输线末端终结形式(不管是高阻还是短路,或者接其他阻值的电阻),只有当信号经过传输线后它才会看到传输线末端的终结形式,这时信号会根据它看到的不同终结形式作出不同的反应(反射)。
假设在传输线与信号源之间串入一电阻,此时就与上面的情况不同了。因为我们认为电阻是集总元器件,信号经过电阻不需要时间,所以此时信号由信号源发出,信号可以同时看到该电阻和传输线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把信号线看成传输线时,传输线对于信号不是足够的短,也就是说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需要时间,即为传输线 ...

这个回复比较贴切!

但在微波和射频技术里面,1. 传输线末端是否接负载;2. 传输线的长度,均会影响到传输线输入端的阻抗Zin

可瞬时传输时,信号无视上面两个现象,看到的传输线输入阻抗总是传输线特征阻抗Zo

这两种情况如何统一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把信号线看成传输线时,传输线对于信号不是足够的短,也就是说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需要时间,即为传输线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射频,对射频方面的理论接触也不多。个人觉得,射频关注的是高频(频率),SI关注的是高速,而高频与高速没有必然的关系,建议从这两个概念上去找。另外,射频针对的是窄带,而SI 看的是宽带。
     不过可以说一下个人想法,从上面你给的图片来看有个很明显的一点:射频那块信号看到了负载,至于为什么会看到去射频那里找吧;而SI 那块信号是没有看到负载的,至于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应该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射频,对射频方面的理论接触也不多。个人觉得,射频关注的是高频(频率),SI关注的是高 ...

谢谢回复。仔细想了一下
        在射频书里面,Vin是入射波Vin+和反射波Vin-的迭加合成信号,Zin是Vin+和Vin-共同看到的阻抗,Vin-是来自于负载,所以Vin除了看到Zo外,还看到了ZL。
        射频关心高频模拟信号,而SI关心高速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关注上升沿和下降沿,电路只要不产生逻辑误判就行,可能第1~n个bit上升沿都没有碰到反射回的脉冲信号,但总有第n+1个bit上升沿会遇到并迭加反射脉冲,那么第n+1个bit后的脉冲数据的发射端就感受到负载的影响了,相当于同时看到了Zo和ZL

真相还在待解中

楼主(2013-09-08):
谢谢 楼上各位回复,上次仔细看了书,搞清楚了:
”阻抗变换“是 正弦稳态 中的概念,射频微波(模拟领域)反射系数是频域稳态的观念
而数字领域 关注的是瞬态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