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焊盘时的规则

楼主(2013-06-19):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有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在画双层板时要用到VIA,在设计VIA时总共有三层,上层是CNN,0.8<START>中间是CNN,0.8<LNNER,LAYERS>,下层是CNN,0.8<END>,我看有些人设计时中间为0,有些人设计时中间跟上下层一样,请问中间那层是做什么用的,到底要不要设计,该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
内层孔,多层板用的,双面板无所谓

网友:
中间层若没有铜皮或走线与过孔连接,Diameter可以设为0。有连接的话,焊环宽度最好不低于0.2mm(机械钻孔)。其实通孔焊盘也经常这么玩,不过玩的时候要十分清楚设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