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19):
为什么做完等长后,actual和margin中的数据都不显示了!没做等长前还是显示的!

网友A:
那是即時顯示功能 , 讓你在布線或調線過程中能了解現在的狀況.
既然佈完了, 那就功成身退了 , 實際答案可以用 show element 或是在 CM 裡面看到實際與標準值的差異

网友:
右鍵 => Analyze 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右鍵 => Analyze 还是不行试过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即時顯示功能 , 讓你在布線或調線過程中能了解現在的狀況.
既然佈完了, 那就功成身退了 , 實際答案可以 ...

但是有的板子等长已做完这两项的数值还是显得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就显示灰的,自怎么也不出来!网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有的板子等长已做完这两项的数值还是显得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就显示灰的,自怎么也不出来!网求解!

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上来

谢谢帮忙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解答!

有没有把显示打开,如下图所示,打开以后再右鍵—— Analyz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把显示打开,如下图所示,打开以后再右鍵—— Analyze

都打开了!但是分析后还是灰的!
在等长做了一部分是还是显示正常的,做到后面就成这样了!不明所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打开了!但是分析后还是灰的!
在等长做了一部分是还是显示正常的,做到后面就成这样了!不明所以啊!

方不方便把文件传上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不方便把文件传上来一下

这个确实不太方便。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

网友:
1.CM 重启
2.网络没有连接上

网友:
关闭文件,删除一下打开文件时产生的垃圾文件;重新打开文件,分析一下

网友:
线连上没?
相应的规则检查打开没?

楼主:
线都连上,规则检查已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