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调整做到如下显示。

楼主(2013-06-19):
下了版主的那个 DDR 的视频再看。请问怎么样在管脚上显示连线的特性。  如:某电阻的第一脚上面显示的:1:SDQMO

如下

如下

网友:
    打开PIN脚的网络。在颜色设置里

网友A:
    图片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所示。

    多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我看视频教程上面都是直接就显示了。我的为什么还要点到哪个脚哪个脚才显示呢?如图:

    入土

    入土

网友(点评):
你看颜色是不是太浅了后者是被掩盖了

楼主:
    已解决,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是小傻吊。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